楼主(2010-12-10):
PLC控制专用机床出现的奇怪问题

该专用机床PLC是欧姆龙的一款小型机,润滑泵由一个接触器控制,该接触器由PLC的一个输出触点控制。

机床的润滑控制:机床上电润滑;加工工件数每达到20件润滑一次;手动按键润滑。

故障现象:

机床上电润滑正常;

上电后手动按“润滑”键,润滑接触器不动作,润滑泵不启动,但是PLC有正确的输入和输出信号(信号灯亮)。

经万用表测量,该输出信号好像是个伪信号,触点上并没有实际的电压输出。

后来和公司设计工程师分析,说是PLC梯图的问题。

可是输出指示灯亮的话证明梯图已经给出输出信号了啊,为什么PLC输出指示灯会出现这种伪信号呢?为什么上电润滑和手动按键润滑(同样的输入输出信号灯指示)不一样呢?

请各位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
各位帮忙分析一下啊,谈谈自己的看法、1

网友A:
经万用表测量,该输出信号好像是个伪信号,触点上并没有实际的电压输出。

触点闭合了 你还能测到触点两端有电压?

网友B:
不知道楼主的设备是新调试的设备,还是老设备?
如果是以前使用过的老设备,那怎么会认为是梯形图有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万用表测量,该输出信号好像是个伪信号,触点上并没有实际的电压输出。

触点闭合了 你还能测到触点两端有电压?

我只是这么说,你可以理解成COM端和输出信号端没有接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的设备是新调试的设备,还是老设备?
如果是以前使用过的老设备,那怎么会认为是梯形图有问题呢?

这是台新设备

网友C:
按照你的分析都已经分析出来问题了还分析什么呀?

按照你说的确实应该是图的问题,但为什么PLC会有指示灯的输出确实是个问题
还有,怀疑会不会是PLC有问题?测下PLC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你的分析都已经分析出来问题了还分析什么呀?

按照你说的确实应该是图的问题,但为什么PLC会有指示灯的输出确实是个问题
还有,怀疑会不会是PLC有问题?测下PLC吧

请教:图可能有什么问题呢?

PLC如果有问题的话那开机上电润滑为什么好用呢?

网友D(2011-04-04):
是PLC硬件继电器触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