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0):
先打个比方:
用PLC模拟量输出模块输出4~20mA电流信号,调节变频器速度,变频器反馈出速度模拟信号,采集到PLC模拟量输入模块中,这样的话该怎么编程呢?编程的时候该注意点什么?

新手诚信学习,望老师们指点指点!

网友A:
L  PIW256 //模拟量输入端口
T  DB1.DBW0
內部處理
L  DB1.DBW0
T  PQW

注意模擬量的量程範圍。

楼主:
就这么简单么?我看到有人用了两个功能块,好像是编程软件库里的,印象中是FB60、FB61两个功能块,直接用就可以的,可是一直没搞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