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0):
用的是西门子MM440变频器,
压力传感器的型号是 输入 0~250Kpa,输出0~20mA。
目前变频器输出工频时泵出口的压力是4~6Kg之间变化的,不稳定(由于系统的压力变化引起的)。
我的要求是压力稳定在4Kg左右。当压力高于4Kg以上后泵的转速要降下来。
请教懂西门子MM440的高手,这个参数如何设置?
请大家帮忙考虑一下啊,我将不胜感激:)

网友A:
有点看不明白,压力传感器的型号是 输入 0~250Kpa。我们知道:
1kg/cm2 = 98.07kpa, 为便于计算可以近似为:1kg/cm2 = 100kpa,250Kpa只等于2.5kg/cm2。
但变频器输出工频时泵出口的压力是4~6Kg之间变化,不知是怎样来的,还是那儿写错了?

楼主:
哦,是我搞错了,这个是库存旧的压力传感器,这样的话肯定不能用了,看来得重新买个压力传感器了。谢谢啊

网友B:
MM440的PID工艺调节器,接收的是标准信号,所以压力传感器要有变送器对压力信号进行整形才可使用。

楼主:
哦,是哇!那么能否帮忙推荐一款适用的压力变送器。
除了变频器指定了MM440不能变,其他的可以采购的。
另能否告知我MM440的PID参数如何设置啊,我看了440的使用大全,里面的PID参数设置太复杂了,看不懂啊。

网友A:
对于恒压供水可选择体积小、重量轻的压力变送器,这样直接安装在管道上比较方便。用国产的就行了,如果不太计较投资可选用E+H的PMP、PMC系列的压力变送器。
   PID要设置的参数就是:P2280比例增益、P2285积分时间、P2274微分时间三个,对于压力控制,用PI控制就行了,把微分时间设为0即可。调试是改变PI参数后观察控制效果如何?反复调整数次直到满意为止。
   此外与压力信号有关的是:P2264反馈信号(即压力变送器的输出信号),P2265反馈滤波,P2253设定值,P2240用于改变压力设定值的百分比。结合调试再看看说明书就容易理解了。

楼主:
好的,我去设置一下看看行不行,先感谢一下大哥的热情答复,呵呵。
问下修改哪个参数才能设置成PID控制模式?

网友B:
对于6楼的讲解,大拇指赞一个。建议楼主还是好好读一下MM440的使用手册。另外在西门子的自动化与驱动网站的下载中心有相关的例程。关键还是自己的理解。其他的都是参考。

网友A:
P2200=1

楼主:
呵呵,用下来效果还可以,满好的谢谢dir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