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0):
plc输出点是怎么接线的?

我知道logo!的输出是2点,同继电器一样,正式的plc是怎么接呢??
也是两点为一组?

网友A:
继电器输出的PLC是一样的,有一个COM是进线。其他就是出线,

网友B:
说白了,plc的输出点就是一个开关,你就把他当开关用,其中有几个开关共用一个公共端。

网友C:
呵呵;LOGO的电流容量比较大;
PLC的要分继电器与晶体管;
具体几个点用一个公共端每个型号的PLC都不一样的;

网友D:
PLC的输出分为继电器或晶体管两种,接线形式各型号略有所区别,建议看看说明书按其要求接线较妥。

网友E:
com当公共端,输出点当开关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白了,plc的输出点就是一个开关,你就把他当开关用,其中有几个开关共用一个公共端。
你说的很好,3Q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说白了,plc的输出点就是一个开关,你就把他当开关用,其中有几个开关共用一个公共端。

通俗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