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空载电流

楼主(2010-12-10):
请问哪位知道电机空载电流怎么算啊

网友A:
容量除以千伏数,商乘系数点七六

网友B:
楼上给出了口诀。

我也不记得如何估算了;好像空载电流,与电机的规格及型式(新老系列)有关。

网友C:
能说得详细点吗,我也想学学.

网友D:
2楼的口诀是额定电流。电动机空载电流是:容量八折左右求;
新大极数少六折,旧小极多千瓦数。

网友E: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空载电流没有具体的计算公式,因为空载电流与型号、极数、功率、效率
等参数有关。一般大中型电机空载电流占额定电流的20~35%,小型电机的空载电流约占
额定电流的35~50%。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空载电流没有具体的计算公式,因为空载电流与型号、极数、功率、效率
等参数有关。一般大中型电机空载电流占额定电流的20~35%,小型电机的空载电流约占
额定电流的35~50%。
基本就是这样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空载电流没有具体的计算公式,因为空载电流与型号、极数、功率、效率
等参数有关。一般大中型电机空载电流占额定电流的20~35%,小型电机的空载电流约占
额定电流的35~50%。
握握手吧。完全赞成你的发言。同样的功率、机座号,不同品牌的电机,空载电流就不一样。但范围大致就是这样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容量除以千伏数,商乘系数点七六

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