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0):
有谁知道光纤应变传感器收到压力之后,经过模数转换后会是什么样的波形?其实对这种传感器不是很了解,受到压力后,光的哪些特性发生改变?比如频率、波长、相位等等。希望知道的大虾能告诉我,谢谢!

网友A:
先要了解你所的光纤传感器具体是那种?是光纤测应力还是光纤光栅测应力?光纤光栅的波长会发生变化。

楼主:
请问光纤传感器和光纤光栅传感器测应力有什么不同?它们受力时频率不发生变化吗?我是想用频率才追踪发出信号的传感器。还有除了解调仪,还有什么可以用来采集光信号?谢谢你!

网友A(2011-02-10):
光纤测应变及光纤光栅测试应变是利用了光纤及光纤光栅的两种特性,光纤测应变我不是很在行,因为在应用来讲我认为光栅更贴合实际些。 解调仪发出宽谱光,并接收被传感器反射回来的窄带光来分析传感器的波长变化,从而得到了应变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