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1):
我现在用的是威纶通MT-500MV的屏但是时间显示就是不准!我编60000 是秒60001是分,但是显示出来要到89才进一是怎么回事!!请指点我第一次做506的屏!谢谢!!

网友A:
设置最大输入上限为59就行了

楼主:
我写的是元件----数值输入元件----读取地址-设备类型是RW---设备地址是60002。触发地址---设备类型选LB   设备地址是9000对吗?是秒的。数值显示那里小数点前2位上限是59但是出来还是到89才进分。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B:
设备地址9000就用系统的数字键盘

楼主:
哦了。谢谢了!是我的BCD和BIN忘了选。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