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筋弯曲机救急

楼主(2010-12-11):
我门工地的钢筋弯曲机两个接触器  一个角度开关  一个踏板开关    现在要用两个踏板代替角度开关  请教师傅交交我怎么接线啊 谢谢了

网友A:
接触器主线路接成反正转两个脚踏开关用于接触器点动开关

楼主:
谢谢两位师傅了  我想补充一下  接 好以后   有 两个踏板开关  一个控制90度一个控制135度  去掉了角度开关   可是用的时候  脚不能松开啊  得一直把钢筋弯好后才可以松脚啊    可以只踩一下吗?

楼主:
谢谢师傅了  我想补充一下  接 好以后   有 两个踏板开关  一个控制90度一个控制135度  去掉了角度开关   可是用的时候  脚不能松开啊  得一直把钢筋弯好后才可以松脚啊    可以只踩一下吗?

网友B:
只踩一下?加个自锁就好了。

楼主:
机子有两个接触器  是互锁的  先正转 在反转回原位的  还可以自锁吗    师傅可以发个图吗    一个停止行程一个135度一个90度行程   两个互感器  两个踏板   麻烦了

网友C:
控制要求要具体些

楼主:
原来的机子是这样的   首先接通电源    把角度开关按到90度角   踩一下脚塌板   机子旋转90度后 自动返回原位   要弯135度就把角度开关按到135就可以    现在要用两个塌板开关控制启动和角度   一个控制90  一个控制135  踩一下就可以用  光用脚踩   不再用手去按角度开关了   而且只踩  一下   不要一直踩着的那种  因为操作时人要移动

网友A(2011-01-20):
如果想只踩一下就必须用行程开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