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手指点该固态继电器输入接线。

楼主(2010-12-11):
如图,交流固态继电器,恒流输入,电压 3-32VDC。不清楚该电路中二极管D的作用,反向连接输入正极有什么作用。

网友A:
二极管D的作用就是防止输入正负极接反,烧坏固态继电器内部的光电耦合器的作用。

楼主:
二极管阴极接电源正极,能导通么。想不明白

网友A:
你说的是对的,你都发现问题了!把电路改过来,那个二极管和1.5K,发光二极管换个位置。

楼主:
实际应用中,照图纸接线,发光二极管也亮了,固态继电器也动作了。

网友B:
能够查到实际电路中,二极管的方向,与图上的一致吗?

楼主:
这个接线图和实际应用中的一样,大问题不懂,这个还是可以肯定的。

网友C:
这个二极管是稳压管吧,工作在反向击穿电压,限制低压!

网友D:
这个电路肯定是有毛病的。固态继电器这个四端网络电子开关器件,可不是这么接的。完全错误的画法。
交流固态继电器一般都是如下的图示:

楼主:
电路中的二极管应该是稳压二极管,这个电路就对了。
楼上请注意这
只是讨论继电器外部输入电路,SSR内部电路不管。

网友D:
但是,如果不知道元器件的输入和输出形式,外部接线就很盲目了。容易搞错。

网友E:
二极管是稳压管吧,工作在反向击穿电压,限制低压!

网友F:
电路画错了,如果是稳压的话,低电压不导通反而高电压导通,那不直接把固态继电器输入端打掉?

楼主:
该二极管为稳压二极管。限制低压,压降为6.8V。谢谢大家积极讨论

网友G:
如果输入的是交流电压的话呢??

网友H:
二级管D和发光二极管都反了吧。
这样接不会有输出。

网友I:
呵呵,要真是稳压管的话,是不是为了防止误触发~!

网友J(2012-10-03):
引用 网友I:
呵呵,要真是稳压管的话,是不是为了防止误触发~!
觉得哟有道理。抗干扰吗?稳压二极管符号不是这样画的哦,常见的是没有这个二极管的。

网友K(2013-07-23):
16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