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断

楼主(2010-12-11):
请问在做高速计数的时候为什么都用到中断程序,中断在这里起到这么作用?不用中断程序可以吗?

网友A:
只有要求比较高的响应速度时才会用到中断,如果响应速度要求不高时可以不用中断,我的程序就不用中断,只按照普通的流程工作.

网友B:
既然是高速计数,一个扫描周期肯定要计不少数,如果不要中断,对响应速度要求高的就不能得到立即执行

网友C:
给我发一份,谢谢。
seetome2008@163.com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在做高速计数的时候为什么都用到中断程序,中断在这里起到这么作用?不用中断程序可以吗?

使客户要求得到及时处理。

网友E:
中断OB块执行的优先级比OB1高, 使用合适的中断组织块OB31~OB37可以捕捉到相应的高速脉冲. 否则, 会出现丢脉冲的现象!

网友F:
中断是为了程序的跳转,

网友G:
使用合适的中断组织块可以捕捉到相应的高速脉冲. 否则, 会出现丢脉冲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