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1):
就是一个步进控制。PLC控制三个动作。程序我写。还要接线调试。PLC14点的买国产的500元,步进电机和驱动一起,买3.0N.M的一起600元,开关电源一个电线1圈,光电感应开关二个,电箱一个,七七八八一起收4000元够吗?我在深圳。

网友A:
开关电源30-100之内,电线一卷100米的35元左右
电箱、面板单独做一个按300块算
4000你赚个2000块左右

用国产的防三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30-100之内,电线一卷100米的35元左右
电箱、面板单独做一个按300块算
4000你赚个2000块左右

用国产的防三菱的?
j是的啊,国产的怎么样。有影响吗?还去控制步进电机呢。还有程序费呢?接线费与调试费呢?还有服务费呢?就得工钱,。反正我时间不要钱的

网友A:
没用过防的,我不知道效果
有程序费应该是包括调试费的吧,不然怎么知道程序行不行,难道你要到外地去调
接线如果就一个步进,也没多少线的

网友B:
可以赚一千多,不过看出差的地方远不,而且机械做得怎么样,如果机械没有做好的话,那高度周期也会加长

楼主:
谁来说说用仿的怎么样?谁用过

网友C:
呵呵;合不合算要自己看;不过不是本地使用的话还是用原装的吧;
到时上门维修一次的钱肯定比两个的差价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