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副本保护

楼主(2010-12-11):
如果LOGO有副本保护能复制程序吗?如不能,怎么才能复制呢?求解!

网友A:
用电缆、软件,将程序读上来保存就可以做保存备份了

网友B:
你用卡复制的?

网友C:
logo不是直接在pc上编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卡复制的?

是的

楼主:
我应该怎么办呀?有人能帮我吗?

网友B:
卡复制需要看你加密情况;
你阅读下LOGO的手册;

网友D:
黄的可复制,而红的就只能应用而不能复制。

楼主:
我的卡是紫色,是存储卡。我相复制棕色卡的程序。

网友D:
关键看你的棕色卡有没有保护,如果只有保护则无法复制。如果有密码有保护,或者只有密码则都在可输入密码后复制。具体你再看看手册的第6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