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安装中的问题

楼主(2010-12-11):
在软件安装完后,打开编程软件,结果显示: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和安装没这么关系,应该是系统的问题。建议用超级兔子清理一下。

网友B:
把安装中的 复选项 都不选 试试

网友C:
同病相怜
我今天安装后,打开也是这样,不知何解.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