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1):
三凌FX1N的INC和DEC的用法。我试过了能加不能减怎麽回事,哪位老师能告诉我一下。最好有个梯形图的例子谢谢了。

网友A:
三凌还是三菱的?
编程手册上这个指令部分就有这例子,用个最小的例子试下,容易找问题

楼主:
请教
我用的是三菱的。编程手册里的我看过了,我试过的例子INC能用,为什麽DEC减1不动作。寄存器里不用设定值吗,能付给我发个例子,我试一下。谢了,

网友B:
把你试的程序 贴出来,不就是一个例子吗?

楼主:
请教
用这个指令寄存器的值不用设定吗

网友B:
   6楼是说赋初值吗?看情况吧。

   就按手册上的例子(FX):LD X1、DECP D10;
   仿真(我手头无PLC):强制接通一次X1,D10的值减1,即由0→-1;再接通一次,变为-2;依此类推。
   用PLC试,应当也是这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