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1):
欧姆龙的PLC运行4.5个小时就停机。ALM指示灯闪烁,我用电笔碰了一下COM处就恢复正常,但我这里没有24伏负载,4个小时左右还停机,好几次了请教老师这是怎麽回事,需要怎麽处理才能不反复。

网友A:
会不会是电压不对,PLC自我保护了?

楼主:
我想到是不是电池不行了,假如是电池的问题不换电池有好的办法吗

网友A:
电池或电容是储存内存参数的,如果没电了,断电保持的参数会丢失的.

楼主:
你指的电压是不是电源电压,127伏的但为什麽用电笔弄一下COM处就好了呢。不解??

网友A:
电源电压127伏吗?

楼主:
是经过变压器的。我没用表测量。但应该没问题吧。你说应是电源的问题是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到是不是电池不行了,假如是电池的问题不换电池有好的办法吗
电池应该是断电后用来存储寄存器内容的,正常工作可以不要电池的

网友A:
会不会是电源电压不稳?

楼主:
电源不稳为什麽有周期的啊,有些不懂,每次动一下COM端子处就会复位,有点不解

网友C:
详细型号?

楼主:
请教
好像是欧姆龙CH-1A的吧反正是老式的,30点的

网友A:
CPM1A-30CDR-A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