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1):
请教个菜鸟问题,我要做一个烘房,80千瓦40根加热管,分成两排,我把中间全部连接起来,引出两根线接到零线上,两端接380伏。每一端三个短路,四平方的高温线,这样接错吗?谢谢各位发表下了,有没有更好的接线方法,我的接法错了吗?

网友A:
没看懂,“每一端三个短路”是什么意思?

网友B:
是不是每一端三根线啊!

楼主:
不是的,假如两个加热管,四个头中间两个并一起,接零线,另两个头接两个火线,就是串联后接380,中线可以不要的,为了保险我接了零线,这样接40根同样的,我是中间全连接起来的

网友C:
这样接可以,你的加热管工作电压变成220伏了,看看与你的负载工作电压是否相符。

楼主:
是220的管子,我20根管子中间就拉了一根4平方的线,这样行不?两端有380的,两端的头我三个管子一组拉4平方

网友D:
总功率80千瓦,4平方线太细了。

网友E:
为什么不将40根管子分成13、13、14根的三组,然后再用星形连起来,中心点接零线,每组连接后分别接A、B、C三相。

网友F:
80千瓦.4平方线怎么接都不行。

网友G:
4平线确实是太细了,4平也就能承受20多安的电流.

网友H:
建议使用“小笑笑”的方案。

网友I:
同意8楼的说法。

网友J:
还是不明白

网友K:
看十楼的图,看懂了你就明白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