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0-12-11):
请教个菜鸟问题,我要做一个烘房,80千瓦40根加热管,分成两排,我把中间全部连接起来,引出两根线接到零线上,两端接380伏。每一端三个短路,四平方的高温线,这样接错吗?谢谢各位发表下了,有没有更好的接线方法,我的接法错了吗?

网友A:
没看明白你说的情况。你说的是不是加热管的一端并在一起接在零线上,另一端接在接在两根火线上。如果加热管是220v的没问题是。

楼主:
不是的,假如两个加热管,四个头中间两个并一起,接零线,另两个头接两个火线,就是串联后接380,中线可以不要的,为了保险我接了零线,这样接40根同样的,我是中间全连接起来的

网友B:
80Kw肯定要接成三角形了。如果不会很多条来做,就三根一接就可以了。

网友C:
220的加热管的话,三根星型连接三,分组做保护,然后再并,只有一组不平衡,这样零线电流很小的。你只接两根,不接零会欠压,接零,零线电流大,要注意三相配平哈,不平衡度不能长期大于4%,这个是有规定的哈,80kw你要是只只接两根火线,就太扯了哈。
或者13,13,14,分三组接三相也行,如果少一根没关系,最好就用39根。

网友D:
还是分开来接吧,要不你的功率降的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