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0-12-11):
各位师傅;我有一个直流控制柜,3相380伏经过3个变压器变3相220伏经过6个可控硅整流变成直流220伏,给55千瓦电机供电。请问变压器可以不用吗?还有工频炉工作时,功率补偿是1吧?厂家说明书说是0、85-0、92之间。

网友A:
变压器除降压外,还起到隔离作用。
对阻性负载,不用考虑功率因数。

网友B:
你的电机是DC220V的

网友C:
没有明白什么问题啊

楼主:
电机是220伏,不用变压器,用可控硅也可以调出220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