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1):
要求精度,。0.1MM

网友A:
要看步距角及机械齿轮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步距角及机械齿轮的选择
我用步进电机直接连接轮子的轴。没有变速齿轮,轮子周长10CM   每次送料3CM。用二相1.8度步距角的,电机转一圈就是200个脉冲。但只送3CM电机只走了200/3.3333才60多个脉冲。这样行吗?还是要选细分。4分就是240个了,10分就是600多了,这样行吗?

网友B:
转一圈200个脉冲,轮子周长10CM   ,也就是说一个脉冲走0.5mm,3cm就是60个脉冲,细分不细分对定位精度都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一圈200个脉冲,轮子周长10CM   ,也就是说一个脉冲走0.5mm,3cm就是60个脉冲,细分不细分对定位精度都一样
精度能达到多少?

网友B:
精度能达到多少?

0.5mm

楼主:
错了,应该是误差

网友C:
我昨天调试了我的机器,每次要求进给0.01mm,通过实际测量,完全满足设计和加工要求。
0.01能达到,0.5应该不是问题吧?

网友D:
能不能这个要看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昨天调试了我的机器,每次要求进给0.01mm,通过实际测量,完全满足设计和加工要求。
0.01能达到,0.5应该不是问题吧?
我想用1.8度的电机与执行机构用连接轴连接。执行机构是一个圈,圈的直径是61MM.周长就是61*3.14  不是整数。每次只要求走30MM。步进电机不带变速比的。各位帮我算算精度能不能达到0.01MM、步进带动的圆轴直径61MM。长100MM。我用2N.M的步进带的了转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