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1):
请问各位高手们,怎么才能知道步进电机一个脉冲走多少距离呢?我这里有个步进电机是1.8度的转距

网友A:
知道了步进电机转一圈的脉冲有屁用啊。

机械结构,传动比才是关键因素。

步进电机转一圈,执行机构移动100米与执行机构移动10000米显然脉冲当量是大大的不同。

网友B:
步进电机的步距角为1.8度,就是200个脉冲电机转一圈(不算细分),走多少距离要看你的电机齿轮的大小了

网友C:
呃,我也感觉这应该是个机械问题,不是电机的问题
看你的齿轮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步进电机的步距角为1.8度,就是200个脉冲电机转一圈(不算细分),走多少距离要看你的电机齿轮的大小了
如果一次只走60个脉冲。电机一圈都没有怎么办?

楼主:
如果没有走到一圈又怎么算呢
电机走一圈是200个脉冲,如果不用齿轮的话,应该是多少MM

网友D:
如果算出来的脉冲算不是整的怎么办?

网友E:
看来大家还是先学一下机械吧,最起码基本的转动比要知道怎么计算,丝杆的螺距和齿轮的大小&电机转动一圈的关系。还有大小轮之间的转动比关系,大带小是一种关系,小带大又是另外一种关系,这些完全取决于你的机械设计要求。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算不尽的情况下怎么办?
这也要看精度要求是多少,如果精度不高,这可以不去管。高精度的,可以把电机细分数分细。假如200/3=66.666666666666666---------,但是如果我把这个数据放大10倍。这个数度是不是也跟着提高了10?,如果是一定不能要小数点,那也可以用机械方式来解决,这个可以参阅我前几天发的贴:http://bbs.gkong.com/Dispbbs.asp?id=267502

网友F:
这个问题得机械来算,你要是喜欢研究也可以找些相关的参数来计算,毕竟距离的计算比较简单,至于除不尽嘛,你就根据需要的精度,四舍五入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G:
遇到除不尽的用浮点数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请问各位高手们,怎么才能知道步进电机一个脉冲走多少距离呢?我这里有个步进电机是1.8度的转距

条件不足,答案不唯一。
你的意思是旋转运动转化为直线运动,那么,你可让步进电机走100个脉冲,用百分表测量得到移动的距离为S,则S/100就是你要求的数据。
你说的那个1.8度应该是步距角,意思是步进电机200个脉冲正好走一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