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1):
大家好,我请教一个问题。我厂一台安川G7变频器(带编码器)的,之前只用一个方向。现在想改成正反转运行,可是我用S1,S2分别控制正反转,时还是只能够朝一个方向运行,另外一个方向时电机只抖动,不运转。(在正反转端子有信号,分别切换A,B相编码器信号也不行}请问怎么办才行。

网友A:
是不是把反转禁止了?

网友B:
反转禁止,把它改成应许反转。

网友C:
查看参数设置;

楼主:
安川G7带编码器正反转
问题补充。参数是正常的,已经允许正反转(b1-04选择0,可以反转)。sc-s1接通正转正常运行。但是SC-S2接通电机也是正转,速度慢。是恒定速度,调整速度电位器不起作用,望高手指点,多谢! 如果要是反转就要从高级菜单里F1-05设置1电机反转B相超前,然后把电机线任意两根对调电机就反转正常。但是电机线反来反去的太麻烦。想外部用一个正反转开关,进行控制。

网友D:
查一下是不是反转的端子没用

网友B:
反转的端子S2用了没有?

网友E:
SC-S1 与SC-S2的正反转信号切换时,变频器是否经过BB?

网友F:
看一下是不是在力矩控制方式?是的话就会出现你这种情况

网友G(2011-02-13):
安川G7带编码器变频器要想正反转,首先在高级菜单里把H1/03设定78实行正反转,SC和S1接通时正转,SC和S2和S5接通时反转.SC断开就停止,如果不行加QQ766406260

网友H:
在力矩模式下就是这个现象,要考虑你的编码器的方向

网友I(2011-03-23):
在运行指令里设置:b1-02,选择1(顺控输入),就可以了

网友J(2011-12-18):
解决了没有啊

网友K:
估计还是参数设置的问题,说明书中讲的很清楚,好好研究一下吧

网友L:
应该是参数设置问题

网友M(2012-02-22):
参数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