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1):
我安装了GX-Developer86
我运行软件一创建工程就提示 我失败。。。晕死。。。。
安装的时候我 选了 结构化文本(ST)语言编织功能。没有选 监视专用功能。选了MEDOC打印文件的读出和格式道入。
并且安装了GX Simulator6-C

我以前是用GX-Developer7.0+GX Simulator6-C没问题的 但是今天软件坏了 所以就换了新版本的86版本。。。。。。
问题就出现了 。。哎 搞了快3小时了。。。再不行重装系统了要。。。求助啊。。。。。

网友A:
安装的过程没有问题
如果是提示初始化失败,那你网上能搜索到解决的方法的
其它的论坛中有个帖子说的很清楚的

楼主:
没问题的 都提示 成功安装完毕。
但是就是不能创建工程。。一创建就失败。
其他帖子都是说 不选 监视专用功能就 没问题,但是我没选 也出现这情况

楼主:
算了。。我已经GHOST完了装好了能用了。。。。。哎。。还是要用最脑阐的办法。。
水平继续下降当中

网友B:
是不是原来的版本没卸载干净所致?清理一下再试,其实用原来的版本挺好,就不要换来换去的,新版本也不一定有老版本好用。

网友C:
如果以前装过三菱软件先要删除旧软件再册掉旧的注册文件

打开  开始 运行  输入 REGEDIT 点确定打开注册表手动寻找以下键值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TSUBISHI
将MITSUBISHI随意更改名称 按F5 刷新OK再重装新软件

网友D:
系统问题,重新安装系统或者换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