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1):
请问CPM2AH-20CDR中,拨码盘如何编程使用?控制延时的0~9秒,占用4个输入点的那种拨码盘。

请问如何编入程序?

楼主:
请高手指教了.

网友A:
你可以把输入的四位信号从高到低排列起来,经过译码后变为十六进制数,然后再将其转换成十进制数即可.然后将其值作为计数器或其它功能块的数据,进行计时就行了.
如果用计数器时,需将转换过来的十进制数乘以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