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1):
我用s7-200编写好了一个程序,到我再次打开时却提示指定的文件是无效的项目文件。这是为什么?怎么打开?请指教。

网友A:
我用200PLC很长时间了,这种情况从没遇见过,我建议你检查你打开的程序是不是你做的那一个!

网友B:
再重编。
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