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2):
试了很多次都是提示超时,全部波特率都设置过,还有就是编程口1和编程口2也试过.
串口正确,com1,软件cwv4..
小弟现在有几个疑问想问下高手:
POD和PLC的线该不该拔掉?(拔掉之后试过也连不上)
后面那八个开关需不需要设置?(就是设置错了会不会连不上电脑)
编程电缆,232          rj45
                2              8
                3              7
                5              5
是否正确?
连接之前,要不要对屏幕做设置?
我按过system和f1没反应...

先谢谢高手肯花时间看我这贴...

楼主:
补充
是不是一定要创建同型号ug屏和plc型号的工程才可连接??

网友A:
传输前请按System+F1进入系统模式,UG30系列无需此步骤。

按了没有反映,可能是系统键被锁定,请按System+F1+F5键解除锁定,如果仍然不起作用,可能触摸开关损坏。

至于接线部分,请使用屏蔽线或者网线制作,遇到一客户,使用电话线制作导致通讯不良。RS232侧请将7,8短接。

上载无需拔出PLC的CN通讯线,也无需建立相应项目。

楼主:
下个周末试试...感谢回答..

网友B:
此网富士屏帖太罕见了,几星期还看不到一帖,今天正好赶上学习.

      平时本人在公司下载上载或在线编辑UG220UG221时(纯属娱乐学着玩的),屏后好象除了567是ON其它都是OFF.都没有设定什么参数.都可以上载下载.

        顺便请教下三楼,第一次接触UG220UG221时,线是别人帮我做的跟一楼一样的(能用UG220221的).质量差线头老断,后来淘宝网买了一条几十元的,就是多了个D9头里7跟8有短接,想问78RTSTCS不短接也能用,那短接有什么优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此网富士屏帖太罕见了,几星期还看不到一帖,今天正好赶上学习.

       平时本人在公司下载上载或在线编辑UG220UG221时(纯属娱乐学着玩的),屏后好象除了567是ON其它都是OFF.都没有设定什么参数.都可以上载下载.

         顺便请教下三楼,第一次接触UG220UG221时,线是别人帮我做的跟一楼一样的(能用UG220221的).质量差线头老断,后来淘宝网买了一条几十元的,就是多了个D9头里7跟8有短接,想问78RTSTCS不短接也能用,那短接有什么优点.

与DIP开关无关,DIP开关仅仅用于设定CF卡(UG221无CF卡),与RS422,RS485的终端电阻而已。

网友C(2015-04-23):
此网富士屏帖太罕见了,今天早上研究了一上午也还弄好,求高人指点。
串口正确,com1,软件cwv4..
我也按过system+F1没反应,system+F1+F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