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对三菱循环指令FOR、NEXT的使用有疑问,请各位指点!

楼主(2010-12-12):
用循环指令FOR、NEXT做一个简单例子1+2+……+99+100的运算时,为什么下面的第一、二个程序可行,而第三个用X0闭合为条件不行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循环指令FOR、NEXT做一个简单例子1+2+……+99+100的运算时,为什么下面的第一、二个程序可行,而第三个用X0闭合为条件不行呢?!!
实际上是可以的,但是你的手的动作实在太慢,请练习,如果你的按键动作可以达到足够快的速度,那么结果是一样的。

楼主:
非常感谢有心人的帮助!如此神速!
非常感谢cvlsam的快速回复!我也感觉到必须足够的快才行,正如你发的程序,FOR、NEXT循环不是只做100次就停止的吗?为什么还要加一个小于等于100的条件呢?有时间的话,能否详细帮我讲解一下这其中的原因。或致信我的邮箱40793987@qq.com。
致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cvlsam的快速回复!我也感觉到必须足够的快才行,正如你发的程序,FOR、NEXT循环不是只做100次就停止的吗?为什么还要加一个小于等于100的条件呢?有时间的话,能否详细帮我讲解一下这其中的原因。或致信我的邮箱40793987@qq.com。
致谢!
因为我自叹学艺不精,无法将我按键的速度提升至毫秒级乃至于更高的等级。只能依靠限定条件,让计算机帮我做。

楼主:
不需要FOR、NEXT指令也能做到!
我又验证了一下,如下的程序可直接做到,那么要FOR、NEXT干什么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又验证了一下,如下的程序可直接做到,那么要FOR、NEXT干什么呢?
While结构与For结构的区别而已。
高级语言中有了While结构为何还要For结构呢?

网友B:
FOR循环是在PLC一个扫描周期里执行一次,所以第3个程序不是不能执行,而是一直在执行。
第一个程序,因为,M8002是一个扫描周期的ON,所以可以执行。
第2个程序因为每次执行的时候都进行了初始化处理,所以也可以执行。
如果给第3个程序加上初始化,那么也是可以执行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又验证了一下,如下的程序可直接做到,那么要FOR、NEXT干什么呢?
While结构与For结构的区别而已。
高级语言中有了While结构为何还要For结构呢?
学习了

网友D:
要想第三个程序可行的话,用X0的上升沿可实现

楼主:
问题终于得到解决了!
谢谢zliao-lily解释!也谢谢各位网友参与讨论!受益匪浅!我对FOR、NEXT的理解有偏差,原来FOR循环不管做多少次,均是在一个扫描周期内完成的。所以,做这个1+……99+100加法,必须在每个周期开始时进行初始化。如下:

网友E:
增长知识了

网友F(2013-08-21):
回复 楼主:
您好!请教一下!这个循环指令FOR K100是在一个扫描周期执行100次吗?还是?
不好意思哦!还想麻烦问您一下,想知道具体FOR....NEXT之间的程序怎么编,主要是FOR下面的那句怎么得电循环,还有NEXT前面那句,循环完成后下面的程序如何得电运行!最好有个简单的例子说明一下,谢谢了!
如果可以的话,用户名就是我的Q号。

网友G:
这个FOR的循环次数也是有限制的,否则看门狗会被触发,出现扫描超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