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2):
液体电阻起动器液体少了加什么液体,加入清水再加入适当的盐来减小水的电阻可以吗?

网友A:
这东东还是找厂家的好

网友B:
你用什么厂的机器,就向人家咨询一下啊。

网友C:
一般放蒸馏水,但最好找厂家来咨询一下

楼主:
是560千瓦电机的液体电阻起动器

楼主:
蒸流水电阻太大不是起动更加困难

网友D:
应该加碱

楼主:
盐和碱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E:
我们公司有六台高压电机起动用液体变阻器(水电阻)!我们每次维护时加的是纯净水和纯碱…记住不是碱…是纯碱…这两样有区别的…

楼主:
碱和盐应该没设么太大区别吧

网友F:
按照厂家的要求添加。

网友G:
这个还真没有见过,你还是找厂家咨询吧

网友H:
先加清水,在测一下直流电阻,不行再按要求加电解液

网友I:
若是液变启动器,先加清水,再测一下直流电阻,不行再加电解粉,直到三相阻值达到规定要求;
若是热变启动器,直接加水就行。

网友J:
我们这里都是加蒸馏水,没有的话就是纯净水,,,,其它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K:
其实加什么水都可以,不一定非得蒸馏水,自来水一样可以。补足水后测电阻是否合适,如果变大,就加碱(食用碱也可以,但用量很大,最好是纯碱或烧碱)直到合适。如果碱加多而变小了,放掉部分水,然后再加满,重复前面的做法,直到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