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2):
昨晚我在网上看了电流互感器和电度表的接线,有三个不明白的地方,恳请众位前辈指教,不胜感激。

 一:以下三张穿心式电流互感器和电表的接线图,第一张是导线穿过互感器后,直接从互感器S1端引出线到电表1,再从电表出来回到互感器S2端。而第二张图是从导线上引出线到互感器S1端后才引出线到电表1,第三张图是从导线和互感器S1端同时引出线到电表1的,看着糊涂,这三种方法都可以吗?二:装互感器后,负载接线还是从电表出线端接线吗?例如,第一张图中负载接电源线仍然是从电表3、6、9引电源线

网友A:
电源先进互感器  在到空开 空开下端接负载跟电表电源  或负载端进互感器  电源直接进空开  至于详细原理 我也不是很清楚  我是这样接的   请师傅们给你详细讲讲吧!

网友B:
看来好久才搞明白,太吃力了。
要采用电流互感器只有第一张是对的
用电压锁片(即两脚短接)的,是用于 无 电流互感器,也就是说如果采用电流互感器,必须拆除短接片,因此你这个问题就没有讨论的需要了。

网友C:
三张图都正确
第一张是将电流回路分别接至电表的电流线圈,而表内的电压电流连接片已拆除,电压线圈从电源进线端引入。由于电流线圈(也就是电流互感器二次侧)没有跟电压线圈连接,所以必须将电流互感器中心点接地。
第二张图中电表内的电流电压连接片未拆除,电流线圈与电流互感器二次构成回路。电压线圈通过电表端子1与2的连接片与电源电压相连,由于电流互感器二次侧与电源连在一起(通过电表端子1),所以如果互感器二次开路后可以通过电源将开路电压拉至与电源电压同电位,所以不用接地。
第三张图跟第二张同理,无非是将电流电压连接片改成连接线罢了。

第一张图负载接线从互感器下端接线(就是图一中下端的箭头处。)

在低压配电中,使用互感器计量的一般只用到电流互感器,没有电压互感器,如果同时使用电压互感器,则电流线圈与电压线圈的连接片必须拆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