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2):
我想请教大侠,在家用电器很大的话(220v电压15kw),需要接三相供电,此时为了接线方便就用到了直接接线的电表(不用外置的互感器)和电缆。再次我遇到了两个小问题需要解决
    1。因为有时不同时用,会造成三相电流不平衡,(即有时一相电流很大,另一相电流很小如果三相电表三相不平衡的情况下,计量会不会有问题,严重吗?
    2.电缆因为用220v的电压,所以要公用一条零线,(即电缆本身自带的零线)此时电流会不会很大,能否受的了?不能的话需要怎样处理?
    3.为了方便,为了节约成本,我想用电缆的一条相线做零线用,本身自带的零线做相线用可以吗?

网友A:
单项负荷大当然会造成零线电流很大,如果在三相负荷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将其中的一根相线做为零线、零线用来做相线,这样会是你用电安全些,防止了零线过负荷烧断,损坏用电器。

网友B:
如果单个功率不是太大的话,可以将负载平均接在三相电源上。

网友C:
最好用一样截面的零线和火线。

网友D:
用一个相线做零线,那电器不就是380伏供电了吗?
不太懂.

网友E:
你零线截面满足最大不平衡电流就可以了啊。算算最大不平衡多大嘛。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单项负荷大当然会造成零线电流很大,如果在三相负荷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将其中的一根相线做为零线、零线用来做相线,这样会是你用电安全些,防止了零线过负荷烧断,损坏用电器。

相线做为零线、零线用来做相线.  这个是怎么回事啊?不懂哦。那样电器接的不说就是380V了吗?

网友G:
尽可能做到三相平衡,考虑到三相不 平衡,零线的线径最好与相线一样。

网友A:
所为相线就是指三相四芯不同直径的电缆中,线径粗的那三根线,具体怎样和三相电源连接要根据具体负荷情况,还有三相四芯相同直径的电缆,连接就看你的需要了。

网友H:
根据负荷情况适当选用

网友I:
路过想参与一下,但没看明白

网友J:
15kw家用应该不是一个电器  平衡用零线就没事

网友K(2016-12-23):
单项这么大的功率肯定相线和零线一样粗

网友L:
三相供电而且是220V,你的零线比任何一相火线负荷都重

网友M:
220V电气负载,火线与零线承载的电流是一样的,220V每千瓦是4.5安培,15KW就是67.5A,再加上乘以启动电流系统(1.5-2.5),为此买大功率设备不要买220V单相供电为好,最好买三相380V供电负载。

网友N:
计量没问题,电表内部每部分都是专门计量的。你用的设备最好使三相尽可能平衡,要是没办法你算下零线最大电流再算下零线的载流量。实在不行就换4乘几的线就是了。

网友O:
这个要看你的负载了,要是单项负载,零线电流跟火线就一样,三相负载的话零线电流就基本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