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P11 75KW

楼主(2010-12-12):
压力变送器4-20MA PID控制变频器刚调完PID参数 变频器运行很稳 单过一端时间频率上下波动  过一分钟变频器停机  查变频器故障显示无故障

网友A:
切换到手动状态或干脆断开相关接线,看看是否还出现楼主所述的故障?以判断是否由PID电路引起的。

网友B:
PID参数是否需要再调整!变送器是否不稳定!

网友C:
压力控制的PID参数设置的时间常数要大些,放大倍数P小些。让调节器不要太灵敏。惯性越大越稳。当然时间常数能够接受作为前提。

网友D:
还是没有设置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