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2):
我有一台变频器更换主电解电容后运行两小时又损坏,并且有明显的发热后损坏的迹象,。我换上的电容比原电容要小,但质量没问题,请问咸老师或各位老师,电容损坏的原因是因为它比原电容小呢还是电容放置较长时间吗没激活的造成的?680μF 400v的电解电容到家电配件店买的能代换吗?

网友A:
是不是变频器驱动的电机有反发电现象使母线电压过高啊.除非你买的电容太次,否则在正常使用情况下不会这么快就损坏的.

楼主:
谢谢您的分析,听使用者介绍他们除了启动,一直运行在50HZ(他们工艺如此),两小时后发现故障。(所换电容是施耐德变频器拆机件,只是比原电容小,原来故障就是电容过热,整流桥短路,现在这次整流桥正常(测量如此,没加电实验),)

网友B:
一直运行在50Hz,可以取消变频器了。电容质量没问题的话,耐压低会损坏,容量低不会损坏,可能引起变频器工作不正常。一般变频器电容是串联使用的,并有均压电阻,看看2个均压电阻阻值是否一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直运行在50Hz,可以取消变频器了。电容质量没问题的话,耐压低会损坏,容量低不会损坏,可能引起变频器工作不正常。一般变频器电容是串联使用的,并有均压电阻,看看2个均压电阻阻值是否一致。
支持!另外不能哪个坏就换那个,要全部换掉,保证电容的特性一致.否则会造成串联的电容分压不均而再次损坏.
也不能排除有反发电的现象,虽然工艺是运行在50HZ,但有时候控制变频器运行的外部接点接触不良时断时通或是给定频率信号的电位器接触不稳定也会造成频率的瞬间跌落,从而产生再生能量造成母线电压过高.这些就需要问挡车的工人是不是有车速不稳定现象和自己到现场多观察了.

楼主:
谢谢给出的分析,就是所有的电容全部更换,均压电阻在线测量一个98k另一97k,只是所换电容是施耐德变频器拆机件,直接使用,没有重新激活。频率给定方式应该不是模拟量给定,我问一下。

楼主:
频率给定是变频器面板上的电位器,最高能给到45HZ,实验过程中没有发现频率有因为给定发生变化而造成抖动,况且加减速时间都是20秒,即使发生抖动也难产生很高电压,并且过电压变频器是会保护停机的,不会一直运行。

网友C:
为什么要换小的呀

楼主:
现有的电容器比较小,到家电配件市场买的电容不放心,所以把较小的拆机电容换上。

网友D:
鎹㈢數瀹硅瘯璇?signflag=yes

楼主:
问题应该是找到了,就是 1.电容放置太长的时间没有进行激活处理。2.电容串联后分压不平衡(一组电容由于印刷板的原因相当于少并了一个造成不平衡,但电压不平衡只有几分钟,由于均压电阻的作用慢慢会平衡的)。谢谢大家,祝新年幸福!

网友E:
所换的电容容量是否一致的哦!建议:把所用的电容换成容量一致的。要是只换一只电容的话,且容量比原来的低,发热那是肯定的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