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2):
像一个是步进电机带变速的它们比为1:50    像2500个脉冲电机转50圈,输出轴就是1圈,。像直接输出的脉冲的话。50个脉冲电机输出轴也是转一圈、这样输出轴都是一圈。到底那种好?高手指点下?速度要求 不高。可以低速

网友A:
对定位精度来讲,基本一样,但对电机升减速等特性来说,还是洗分的好,即2500个脉冲电机转50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定位精度来讲,基本一样,但对电机升减速等特性来说,还是洗分的好,即2500个脉冲电机转50圈
如果步进起停的很快。像起动后3S就要停选那种好?

网友A:
如果步进起停的很快。像起动后3S就要停选那种好?

用2500个脉冲电机转50圈吧,这个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