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两张图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10-12-12):
这是两张图请问有什么区别吗?一张是说程序类型,另外一张是块的类型。那位高手能给我讲讲这两张图所表达的意思吗?
在下不明白在设计程序的时候是不是把程序分成块这样比较好,类似电路里面的模块化,便于今后的修改和阅读。
还有当设计成模块化了,在程序执行的时候是不是PLC自己会联系起来,我想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A:
你可以将你的程序依据工艺功能分成若干个块,每个块分别编写程序,这样可以减少你程序的维护量,同时可以增加程序的可读性。

楼主:
哦,是的,我看到我们公司的工程师们也是像你说的那样。感谢你热心的回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两张图请问有什么区别吗?一张是说程序类型,另外一张是块的类型。那位高手能给我讲讲这两张图所表达的意思吗?
在下不明白在设计程序的时候是不是把程序分成块这样比较好,类似电路里面的模块化,便于今后的修改和阅读。
还有当设计成模块化了,在程序执行的时候是不是PLC自己会联系起来,我想应该是这样的。
补充一点:就可以把SFC和普通梯形图组合在一起使用增加了使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