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2):
今天 碰到一三相异步电机7.5KW三相不管如何换相它都是逆时针转 实在郁闷呀?
高人解说 一下?!

网友A:
中间是不是有别的装置,如变频器

网友B:
用钳形电流表卡一下三相电流是否平衡。应该是电机的绕组有问题。

网友C:
不是缺相了吧?

网友D:
如果有变频器,你换相换的是变频器的输入电源端,是没有用的;

网友E:
新电机吗?
可能是缺相运行。

网友F:
为什么这样,期待检查结果。

网友G:
你的电机 可能是单项运转电机或有项序保护电路或有变频器电路.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如果有变频器,你换相换的是变频器的输入电源端,是没有用的;
我也这么认为

网友I:
小电机缺相运行(如分马力电机),空载或轻载,有可能只朝一个方向运转;
7.5kW的,不知缺相时,能否转动。

网友J:
我曾经碰到一次:一台滚齿机无液压,发现电机反转,开始怀疑维修人员把相序接错,更换相序后,电机转向没有改变,测量电机绕组正常,后换一台电机故障排除。

网友K:
那可能是电机绕组时相序有问题

网友J:
引用 网友K:
那可能是电机绕组时相序有问题
可是是正在使用的电机。

楼主:
各位它是一个普通电机就一个接触器控制没有变频器本人也怀疑电机的绕组问题目前这电机送修去了

网友L:
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期待大家的  满意解答,
倒时候  再来学习 学习、。

网友M(2011-01-15):
可以检查一下接触器是否良好, 如果电机没问题的话。

网友N:
关注了,很想知道是怎么回事,第一次听说。换一台电机试试,

网友O:
等待楼主正解。

网友P:
- -
你这种情况我前些天也遇到过,那个是普通的小吊车,不知道你的是怎样的,我的那个是控制线的问题,正转的控制线断了,反转的没有断,正转的线与反转的接通,用万能表测不出来。所以你不论你怎么按正反转都是一个方向。。

网友Q:
不用任何保护,直接接电机,看看

网友R:
第一次听说

网友S:
怎么不来个高手啊  让我们也学习一下啊

网友T:
带着学习的态度观望

网友U:
不会吧  我见过一个电机  也是向一个方向转     好像是缠电机的把3相中的一相头尾搞错了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