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3):
已经被这个问题搞的神经衰弱了
现象是这样的:
家里所有灯全开,过一个小时,照明空开跳掉,马上推上去,户内电箱总空开没跳,但是楼梯间内的控制我家这一路的空开跳掉。
照明这一路的空开是16安的,户内电箱总空开是63安的,楼梯间的空开是40安的。

网友A:
不会是电线绝缘不好吧,灯一点亮,接近灯附近的电线就开始升温,导致短路或漏电.

网友B:
“家里所有灯全开,过一个小时,照明空开跳掉,”那就先开一半的灯试试,再开另一半的灯看看,以此来缩小故障查找的范围。

网友C:
我家也出现过这个情况,可能是电线穿线管内有积水,电线老化造成绝缘不好。
后来重新换线,将水赶走,OK

网友D:
有漏电保护?

网友E:
用摇表测一下线与线及线与管的绝缘情况。

网友F:
你的断路器太小,换一个大一点的就可以了。

网友G:
很可能是线路绝缘不好,可以在跳闸后立即用摇表和排除法解决试试。

网友H:
大家一起帮忙,真让我的学到不少思路!

网友I:
线路绝缘不好,我也碰到这样怪事:白天没事,晚上开一段时间就跳。搞得很烦,后来才发现,安装时穿墙没套管。

网友J:
支持二楼,检查16A空开以后

网友K:
可换一个空开试试,有些空开质量不好,达不到额定电流

网友L:
典型的漏电故障

网友M:
回答
应该是漏电吧,短路和过载不应是这种状况

网友N:
是家里?220伏,那么怀疑是零线乱排线问题,16A跳后,合闸时,手在那瞬间‘卡住’了,分闸不行,那你的40A灵敏度好的话,就跳闸,想想零线的走向图,找照明和楼梯间的走线关系再分析,(我的分析出发点是:我们经常把火线过空开,零线都是并线的,但实际回流还是有“从那到这”过程。经验告诉我很多是施工把零线破损了,直接与墙接触了,轻微漏电)
不知有帮助吗,这都是我工作发现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你的断路器太小,换一个大一点的就可以了。

这个危险性蛮高的

网友O:
应该是漏电问题吧

网友P:
应该有哪个灯头在通电加热后绝缘减小,造成局部短路

网友Q:
我也怀疑是局部短路,找原来给你房间走线的电工来查,毕竟谁干的活谁最清楚

网友R:
我去查的话是这样:将户外40A空开和户内60A总空开对换,看情况,如是40A跳60A不跳说明线路有问题,局部的可能性较大。如60A跳40A不跳,有可能是户外到户内这一段有故障,
另外,如你说的是空开不是带漏电保护装置的空开的话,跳闸说明不是简单的漏电,应该是短路或者接地!

网友S:
漏电会在1小时后跳吗?说说理由,让我们学习学习

网友T:
照明开关应该不带跳闸功能的,没有那个感应电流功能

网友U:
引用 网友C:
我家也出现过这个情况,可能是电线穿线管内有积水,电线老化造成绝缘不好。
后来重新换线,将水赶走,OK
LZ问题应该可以解决了 4楼说得靠谱 我单位也是4楼说的这样一个问题 其它跟贴只是想向的故障

网友V(2011-01-16):
很有可能是你的导线绝缘不是很好,当用灯开一段时间后,产生了轻微的漏电或者说短路情况,也有可能是接线端子问题。

网友W:
可能是空开出线口的螺钉松了,我也碰到过类似的事,螺丝拧紧了就好了

网友X:
出现问题一定的找到消除,不然后果可怕,可能引起火灾

网友Y:
先看看空开是不是用时间久了需更换了,再就是测下线下线路绝缘如何。

网友Z:
绝缘老化、全开线路过热、暗线只好换线、明线自己慢慢查呗

网友AA:
如果用电器经过漏保,一旦漏电马上就会跳而不是经过那么长时间才动作,所以不是漏电原因引起
应该是用电设备用电量过大,不仅仅是超过了16A的空开,应该电流同时也超过了40A,故引起跳闸,建议首先计算一下所有用电设备都工作时的用电量,如果理论的用电量在16A以内,那么就要考虑其他原因了,就像上面提到的‘电线进水’等都有可能,最好是把用电设备逐个开启,同时用钳形电流表测量每个用电器打开时总开关下面的电流累计值,然后和各个设备的额定值进行比较后再做进一步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