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3):
我们公司要求做一个电动小车,动力用直流电机,

控制要求是:  启动,小车走,碰限位开关,停,启动,小车反向走,碰限位开关,停........

希望懂的大侠们给个继电控制电路图

网友A:
仔细分析了你的提问。回去看下书,直流电机的正反控制。你就会把你的问题迎刃而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仔细分析了你的提问。回去看下书,直流电机的正反控制。你就会把你的问题迎刃而解。

网友C:
很麻烦。直流电机的功率?

网友D(2011-01-13):
hh
引用 网友A:
仔细分析了你的提问。回去看下书,直流电机的正反控制。你就会把你的问题迎刃而解。

网友E:
直流电机的方向改变是通过励磁电流方向改变完成的,参考交流电机的正反转,将励磁电流方向通过两个接触器改变就可以了

网友F:
同意6楼观点

网友G:
找一个可逆的直流调速器,只需接好外部线路,然后设置一下调速器参数,应该可以办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