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3):
高手好,我现在要在程序里采集一个瞬间的动态数据,比如我一个测长计米在0.1.2.3.4,..........N向前记录长度,我现在要采集中间的一个瞬时长度的数值,把这个数值送到人机上去,这个数值可以手动复位。实践用途:我在电线生产的过程中我检测到某一点不合格,人机记录线这个长度位置以便于操作人员查找修复。谢谢(计米长度VD600,最好配图列说明一下,新手上路~~)

网友A:
水平太臭了~~~~~~

---|触发|------------------|P|--------------MOV VD600 VD800
那么上位机上VD800就是瞬时值~~~

人机对触发这个触点复位并使用MOV指令将0送入VD800就可以清空。

买我的富士触摸屏我直接给你做了~~~~~~~~~~~~~~~

楼主:
呵呵,主要在屏上做这个数据是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主要在屏上做这个数据是吧。

我要晕过去了,屏上不采集VD800的数据你怎么让用户知道?

难道看看S7-200的外壳就知道数据了?????

网友B:
实际意义怎样?

楼主:
回楼上:实际意义就是被击穿的这个点很容易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