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3):
例如:一个温度模拟量通过什么的公式得到现场实际温度。还有压力的、压差的、流量的等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例如:一个温度模拟量通过什么的公式得到现场实际温度。还有压力的、压差的、流量的等等。

采集值除以10即为温度值,其余量请参考西门子模板规范手册。

网友B:
2楼的对,温度经常是这样的.
现在有fc105,106好像可以直接转换.但是要当心,值范围超出的错误处理,不要在后面接其它的,会不运行.
4楼的是一个通用线性转换公式,可以是大多数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