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3):
我在控制设备时:有相同的机械运动,本需要一台电机驱动,一台变频器驱动。现在是由于机械位置原因:购买两台一样的电动机,能并联后使用一台变频器同时驱动吗?请指点!谢谢!(变频器:使用施耐德的,变频器功率等于两台电动机之和)

网友A:
正常运行没问题,但能否达到工艺要求就主要看你的工艺要求了!

网友B:
只要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大于两台电机的最大工作电流之和就可以使用。还要注意的是电机引线的长度问题,最好让两台电机引线的长度大致一样。

网友C:
采用V/F控制,并且做好变频器的电流限制(负载限制)。试试看吧。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