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3):
小弟我第一次用变频器,是三菱 FR-D720S-0.75K-CHT   马达是东元电机。启动的时候,马达会发出很尖锐的声音。请教各位师傅是什么问题,应该怎么设置。万分感谢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载波频率的问题!!哎

网友A:
UV能量计是用于测量曝光装置的UV能量计的一种仪器,测量仪的主感器在测量仪的背面,测量范围为250~410纳米,测量时可直接显示于UV能量计正面的显示屏上读出(单位:毫焦耳/平方厘米),该UV能量计的电源为3.6伏特的锂电池,该电池由于使用了特别的能源节省线路,该电池可持续大约10000小时。

UV能量计技术数据:
UV能量计(UV-integrator150)
型号:UV-int150
尺寸:直径90㎜高12㎜
重量:约150g
适用设备:UV紫外线干燥机、曝光机
测量范围:0-5000mW/cm2
能量显示:LCD0-999999mj/cm2
电源:锂电池3.6V
UV测量范围:250-410nm(光谱图波长)
耗电量:约10000小时(Lithiwn锂电池)
工作温度(℃):0~70℃
UV能量计在输送带上耐温110℃不超过10秒

UV能量计的使用/操作:
a.打开ON开关,则LCD(显示屏)是显示为零。
b.将UV能量计放置于曝光UV灯源附近,以其背面对准灯源(UV能量计的能量感受器在背面).
c.直到UV能量计的显示屏上有测量显示,例如800毫焦耳/平方厘米。(800mj/cm2)
d.将显示屏的值记录或作为品质控制与实验参数,关掉UV能量计开关(OFF)。
e.需要重新测试时,重复a-d.

网友B:
载波频率调低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