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3):
一台门机的四个行走电机(三相异步电机),两两一组正反转.
其中一台的相序接反.请问热继会保护动作吗?

听到另外一种说法,听说电机在启动时,外力给它一个反方向的力矩.他就会反向转动?(外力脱开后)

听说门机会因为三个电机提供的启动力矩带动相序接反的电机一起转动.

向大家请教一下.欢迎讨论!

网友A:
第一个问题:
其实依实际情况我感觉也有两种可能,一,不会有保护动作,但那个反转的电机接的轮子在打滑,这样的情况应该发生在轻载的情况下,但此情况下对电机伤害很大;二,会有保护动作,阻力大于电机的转矩,电机基本上不转,其电流急据变大,热继有保护动作.
第二个问题:
我想应该不会吧,如果反方向力矩持续时间太长的话那就会把电机烧掉,而且如果这样的情况会发生的话,那么过载的情况岂不是电机正转下反转下?
期待哪位高手解答下这个问题

网友B:
楼上的解说正确

网友C:
2L第一条正确。
第二条没解释清。电机启动时加反向力矩是不会反向转动的。如果反向力矩过大热继会动作,太大空开都会跳。容易烧电机。
启动电机是加反向力矩反转的情况只会发生在电机缺相时。那时应该马上停机检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L第一条正确。
第二条没解释清。电机启动时加反向力矩是不会反向转动的。如果反向力矩过大热继会动作,太大空开都会跳。容易烧电机。
启动电机是加反向力矩反转的情况只会发生在电机缺相时。那时应该马上停机检查。

楼主(2011-03-31):
引用 网友C:
2L第一条正确。
第二条没解释清。电机启动时加反向力矩是不会反向转动的。如果反向力矩过大热继会动作,太大空开都会跳。容易烧电机。
启动电机是加反向力矩反转的情况只会发生在电机缺相时。那时应该马上停机检查。
谢谢大家提供的思路
后来学习了下电机的基础知识
一个反相序的电机应该相当于是堵转的情况

网友E:
你说的电机反转,那是单相的电动机吧

网友F:
我的回答第一问,热继不会动作!!!  因为正反转一般都会有互锁   第二问,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只有一种!那就是缺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