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3):
手上有台250KW变频器,带载启动之后电流很大,大大超出平时的电流,钳流表实际电流为零,说明电机没转啊,然后更换电源板及控制板,问题依然存在,而且电流成倍上涨,但是把电机线摘掉之后又能成长工作,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各位老师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是不是电流检测部分有问题,检查一下电流检测原件是否正常,或是参数是否正确

楼主:
采用的是霍尔

网友B:
可能电流互感器坏,或有直流成分

网友C:
电流检测坏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D:
问题在驱动板及排线
啥都能修

网友E:
没看明白了 怎么带载启动用表量电流又为零??????表有问题还是没有启动起来??

楼主:
问题解决了,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