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3):
郁闷,一台三菱0.75KW的变频器被用户接错线了(进线接到负载上去了)模块都烧坏了,一次还没有过呢!问供货商他们说没有修的价值了,请教一下各位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没?

网友A:
是一体化的模块吗?那就直接报废了!如果不是还有修的价值!

楼主:
我也不清楚,我对变频器维修不了解 !

网友B:
再买个新的吧。0.75kW的,太小了,没多少钱,修不值得,不如换新的。

网友C:
三菱是一体化的模快,维修不如买一个新的.

网友D:
目前市面上小功率的变频器一般都是使用的单管,我感觉也可以考虑维修,报废就意味着它没有一点价值了呀

楼主:
修的费用和买一新的费用差不多,倒不如买一新的!

网友E:
模块我这一大堆换下的...没有维修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