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3):
求助大虾们:
  我做了调用SFC1来读取时钟,可是不清楚怎么赋值,就是下面这段程序,CDT后怎么赋值啊?

       CALL  "READ_CLK"
      RET_VAL:=MW100
      CDT    :=  MD2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助大虾们:
   我做了调用SFC1来读取时钟,可是不清楚怎么赋值,就是下面这段程序,CDT后怎么赋值啊?

        CALL  "READ_CLK"
       RET_VAL:=MW100
       CDT    :=  MD2

读取时间要赋值干什么呢??????????????????

楼主:
编程问题
我想做一个每天16:00的PLC动作,现在不清楚怎么搞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