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上升沿怎么不通

楼主(2010-12-13):
(无正文)

网友A:
瞬间触发,怎样理解呢

网友B:
上升沿不同?不明白楼主是什么意思
所谓的上升沿检测,就是检测地址从0到1的变化量,检测的仅仅是变化量,如果地址一直固定在0或者1它是不会接通的,仅仅当地址从0到1变化的时候才会接通,当然,接通也就那一瞬间
该指令一般用于消除毛刺现象
与之对应的是下降沿检测指令

网友C:
一个上升沿,通一个周期

网友D:
M1.0的上升沿起触发作用,具体出那个中间继电器发,再根据后面的接通条件决定

网友E:
上升沿只是在一个PLC扫描周期内生效.
我们人类的眼睛,根本无法看清一个PLC扫描周期的变化. 所以, 你看到的上升沿处总是不通.

网友F:
一个上升沿,就是一个脉冲,不会保持的,你可以做一个,用置复位就可以,也可以自保的

网友G:
不应该用上升沿脉冲

网友H:
上升沿是指位地址在nc到no导通的一瞬间,(视PLC自身的速度,如S7-300/400PLC的速度,有些CPU可达到每微秒10条指令,那你的程序这个动作最多只工作1/10微秒,你觉得你可以看到它动作吗?)看你的程序是一个数据的转换,完全不必要用上升沿,用平板信号不是可以时时监控并读取数据了!

网友G:
取消脉冲就可以正常运行了

网友I(2011-01-18):
上升沿后不应该再加入触点了,上升或者下降沿应该是输出前的最后一个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