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3):
众所周知,变频器前端不适合安装普通的漏电保护器,但是最近我单位有关部门勒令我们设备部门必须将厂区内的用电设备全部安装漏电保护器,其中包括大量的变频器设备和数以千计的日光灯(电子镇流器)负载,尽管本人竭力反对,但是我拿不出(找不到)国家的相关规定文件,不知各位同仁能否帮忙提供?

另外,如果非要安装漏电保护器,那么哪几种型号、品牌有配备产品?烦请各位给提供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变频器前加漏保?不但没什么用,还可能遇到麻烦哈。

实在要加,可以用漏保继电器配合接触器保护,接触器接变频器前面,漏电互感器加在变频器出线上,漏保继电器控制接触器。

网友B:
做事情最怕外行领导内行,很难办

网友C:
听说现在有一种变频专用漏电保护器,好像是抗高次谐波型的,但是不知道具体型号,如果你找到了也可以给大家共享一下

网友D:
不需要加漏保的,加了空开会经常跳闸的

网友E:
变频器是可以加漏电开关的,不过不是30MA的,要用100MA的才可以,还要把接地线做好

网友F:
漏电保护器后面,零线和地线千万不要混用。

网友G:
我们都是用的自动空开,当然,地线要接好,这个对变频器很重要。

网友H:
引用 楼主:
众所周知,变频器前端不适合安装普通的漏电保护器,但是最近我单位有关部门勒令我们设备部门必须将厂区内的用电设备全部安装漏电保护器,其中包括大量的变频器设备和数以千计的日光灯(电子镇流器)负载,尽管本人竭力反对,但是我拿不出(找不到)国家的相关规定文件,不知各位同仁能否帮忙提供?

另外,如果非要安装漏电保护器,那么哪几种型号、品牌有配备产品?烦请各位给提供一下,不胜感激!

这个好像没什么相关文件或者标准的 他们非要装就让他们装就是了.但如果非要装,建议还是先做滤波,装电流型漏保,(不要装脉冲型的)否则以后装后说不定影响整个厂网供电的可靠性.鬼子在这方面就做得很好,每台变频器输入端都做了滤波.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这个好像没什么相关文件或者标准的 他们非要装就让他们装就是了.但如果非要装,建议还是先做滤波,装电流型漏保,(不要装脉冲型的)否则以后装后说不定影响整个厂网供电的可靠性.鬼子在这方面就做得很好,每台变频器输入端都做了滤波.
那么电流型漏保是什么型号?脉冲的漏保是什么型号?区别?还有电流型的漏保电流值应该整定到多少呢?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因为在安全防范方面,各地区情况不同,非要装也是没办法的呀。

网友J:
要加就加抗高次谐波型的漏保。

网友K:
没有这个必要,如果安装了就像楼上说的,你等着麻烦找你吧

网友L:
这真是无理要求!规范要求插座要加,但没有要求日光灯照明要加的。如果是那样真是大炮打蚊子的

网友M:
变频器前加漏电保护器是不行的.

楼主:
感谢各位朋友的回帖,变频器前加漏保是完全可以的,只是要合理选择,例如西门子的专用漏保,只是我反感某权威部门的这个要求,但是又苦于无法找到国家相关标准中对这种情况的规定用以回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