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3):
本人刚刚学习PLC,现在手里有个国产三菱的文本显示器,型号是MD204LV—-B的,为什么我下了不数据,也就是不能通信,我用的数据线以前用都可以的,不知道怎么办,希望你们能指教指教,谢谢

网友A:
陪你等回复

网友A:
你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B:
换系统 重装软件 看

网友C:
COM口设置不正确。

网友D:
呵呵;换个试试看;

楼主:
不好意思,才回贴,我换了也不行,COM端也没有设置错呀,数据线是我自己做的,请教下,如果电脑连接,应该怎么样接线,

网友D:
呵呵;检查电缆;

网友E:
通信设置错误吧

网友F:
数据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