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停车咋整?

楼主(2010-12-13):
对于55KW及以上的风机,无制动电阻的情况下,变频器的停车方式,有何不同,自由停车与正常停车,均可以正常运行吗,自由停车是否对变频器本身有损坏?

网友A:
自由停车对变频器本身没有损坏

网友B:
那要看是什么风机了,离心风机最好要自由停机,要靠变频器停机那就比较困难。罗茨风机就没有太多的要求,就看停机时间的长短了

网友C:
自由停车对变频器没有什么影响的

网友D:
如果采用正常停车,对于风机类的负载,一定要把减速时间设置的更长一些。直到它能维持直流母线电压不会升高到报故障为止。如果是自由停车,那就更没问题了。仅仅是停车的过程时间更长些。自由停车利用的是电子开关控制。对变频器、对设备都没有损害。也叫“安全停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