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3):
有没有公式可以算一下?  谢谢

网友A:
10平方够了

网友B:
16---/380v

网友C:
16---/380v 比较安全,还有看你电机的使用率

网友D:
10平方的足够了

网友E:
要看你所在供电区域的电压高低了,正常情况下10平方毫米足够。

网友F:
10个平方的足够了

网友G:
距离比较远,要考虑压降,用16的比较保险!

网友H:
6根10平方就得,3根的话。。。。。。小心

网友I:
16平方够了,我单位就有一台22千瓦的电机。

网友J:
铜线10平方

网友K:
保险些16

网友L:
可以参考电力出版社的工业与民用供配电手册。里面内容很详细,设计院常用工具书

网友M:
乱讲 100米 你用10 -16平方能行的?   最少 25平方。

楼主:
老师们:
     谢谢了!

网友B:
三相,电流大约45A。

网友B:
22千瓦电机大约100米用多粗的电缆?
3相,380V,电流约45A。
16平方压降约5V,5/380=1。3%,
10平方约7。8V,7。8/380=2。05%

网友N:
铝芯25mm²、铜芯16mm²。

网友O:
建议你用16的,距离太长了,使用时间长了的话会有事故的,

网友P:
要考虑压降,用16的比较保险。

网友Q:
看你用什么线,呵呵,不同的线载流量不一样的,包括铜线

网友R:
16平.和距离没有直接关系

网友S:
铜芯电缆为10平方;铝芯电缆为16平方。

网友T(2013-07-09):
保险些16的铜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