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12-13):
我公司一台镗床使用的是840D的系统,最近在正常加工时老是出现控制面板出现问题!
  出问题时控制面板上所有的灯一闪一闪的.任何操作都无效!断电重启后就行了.每天要出现4-6次.
  通讯总线也换过了,问题依旧,请教各位是什么原因.
  不管你的回答能否解决问题,小弟都十分谢谢你的关注!

我看过了PLC也就是S7-300没有任何异常

网友A:
控制面板上所有的灯一闪一闪的可能是PLC工作不正常。你可以打开电器柜就能发现S7-300上的指示灯亮的不正常。